华硕P5LD2-X 2.04 主板怪现象

楼主(2014-06-15):
华硕P5LD2-X 2.04    主板原来是不出内存供电的,换了供电芯片后就有了,但以开机跳D0就卡住了,点复位没反应,请问这个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A:
换好后内存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再测一测其他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D0  查有复位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好后内存供电正常了吗

内存供电正常了

网友:
D0 是检不过内存啊,接个De_BUG小喇叭看看报啥子错。内存的三个供电,VDD 1.8V,SPD_VDD 3.3v ,vref 0.9V.

网友:
还有内存上的 系统总线 啊  两条呢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D0  查有复位了没有

复位了  郁闷啊

网友(2014-11-13):
CPU座子有没有空焊?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