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手机 c8813图形解锁密码忘记了 。怎么解?

楼主(2014-06-15):
手机上的 USB调试也没有开  没法用刷机精灵,我试过用 音量+ 和关机键 还是不行  求告知怎么样可以解锁 ?

网友:
不行只能让售后刷机

网友:
去官网下原版本的包,解压后放到内存卡里,开机按上下键+开机键  。自动回复原版系统

网友:
有ROOT的情况就好办

网友:
wipe一下即可。。。。。。。。。

网友:
双清就搞定了简单

网友:
recovery应该就行了

网友:
双清就好,试过多次了

网友:
去官网下原版本的包,解压后放到内存卡里,开机按上下键+开机键  。
网上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