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l2262wa无信号输入维修例子。希望能帮到大家。

楼主(2014-06-15):
故障是插入VGA没反应,其他一切正常。如图1 。拆机不用想直接杀驱动板的接口电路,测得VGA三基色对地阻值都偏小。跑电路发现其三基色线路连接着一个六角的复合二极管,马上把他拆了,再测其对地阻值恢复正常值。心想这下肯定OK了。马上装机测试,可还是故障依旧。不可能啊!对地阻值已经正常了。不得已只能再次拆机检测VGA接口电路还是没发现其他什么异常。只能出绝招了,在论坛下了个程序刷进去满怀期待的再次装机测试,最后还是不行。难道是主IC坏了,那只能换板了(因为是触摸型按键,所以改不了通用驱动板)。想到换板的麻烦,还是继续修吧!果然成功是逼出来的,发现旁边还有个6个脚的复合二极管,跑了下电路发现其三基色根本就不跟这个复合二极管相通,应该不管事的啊。怀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还是把它给拆了。装机测试发现神马竟然活了。哈哈...机子是修好了,就是搞不懂这个复合二极管怎么管这个,请指教。希望这个维修例子可以帮到大家,谢谢!

网友(2014-07-18):
这都给你修好。。运气好。。

网友A(2014-06-15):
那个复合管是连接到哪里的?

网友:
应该是一些过流保护的芯片吧。。

网友:
联想的这东西可以拆啊~原来如此驱动板没怎么动过~刷程序都不太懂~就大概会修电源板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种毛病 拆了这个没用、、、还是换的板

网友C:
应该叫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短路了拆了就行!你的显示器应该是行场也阻值不对了!

网友:
那个6脚的作用是保护行场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复合管是连接到哪里的?

不知道。没具体去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种毛病 拆了这个没用、、、还是换的板

无信号无非就是主IC,程序问题,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叫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短路了拆了就行!你的显示器应该是行场也阻值不对了!

拆了那个复合二极管对地阻值就正常了。71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那个复合二极管对地阻值就正常了。71阻值

en!之前我们刚发现这问题时还蒙圈呢,把附近DVI口的钳位二极管拆下来焊在VGA那儿!后来发现就一个VGA口的拆了也没见客户回来!

网友:
起到泄压作用的,修过好多了

网友:
是行场输入信号的钳位二极管。

网友:
行,场信号,13-14脚到那里呀,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不错啊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E:
ESD保护的吧!!拆了也可以使用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D保护的吧!!拆了也可以使用的是吗?

拆了也不会影响的,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刚刚也修台一样的机器 去掉后也正常了

网友:
楼上指的是C 963H?

网友:
是不是就是钳位二极管,那个是不是起到静电保护作用的那个?

网友:
原来这个样 我是直接换的板

网友:
这个应急修理还可以,能找到这个原件最好能上上

网友(2014-07-18):
刚刚一样的问题 拆了就好了

网友:
钳位二极管 duan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