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E0修复

楼主(2014-06-15):
客户送来一台主机!我是负责修笔记本的,学出来之后基本没修台式机的,也就这几天开始修,同事问跑E0什么问题,我说不过内存,于是他换了条内存,放了电!故障一样,就拆除主板给我修!我拿到板后看外观没问题,就先供电、时钟、复位 吧!测完全正常,就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把3.3v,参考电压,系统管理3.3v也正常!然后测到SPD没电压,打下对地组织无穷大,不想找线路了!就直接从电源那飞个3.3v来!直接通电测试!跑过38,然后75.78,亮机了!主板宣告修复

网友:
干脆利落!好!!!

网友:
加点分把!虽然贴子写得干脆利落,为了鼓励我发帖子,给点分嘛!

网友:
我也喜欢SPDA没有供电的话直接飞线

网友:
我飞了几次后不想在飞了,因为出现了问题,,返修多。。。我以前一直是飞线。。连系统管理总线的也飞,但是没有飞成功过,只能跑线路 然后换排阻。。。

网友:
spd 应该是有断线了。。。 技术不错啊,两下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