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9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4-06-15):
机器为进水,不触发,上电有三五伏,待机0.003,无三五伏,按开关三五伏出来,电流上到0.025,不动,测量各电压都没有出来,只有内存供电出来了1.5V,BIOS刷了无果,SMOS电池有电,南桥晶振已工作,EC RSMRST   3.3V,测量发现3.3 V和5V,1.05V的转换电路控制信号为低,如下图:

图中三个转换电路的D极都有电压,S极无,G极也没有,查G极来源发现,是受Q3605控制,测量2脚有3.3V,追查2脚来源是从南桥出来的,

另外进水机器发现有两处严重腐蚀的地方,清理后,把断线和电阻坏的也换过了,下一步需要查那些条件,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本来想传一下图纸,提示文件太大,看了下是2.3M

网友:
进水的还是先把腐蚀断线的地方处理好吧

网友:
d极都有电好多伏 啊

网友:
仔细查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看看电阻什么的   量一下 有的看着是好的其实是无穷大的

网友:
腐蚀的板很难修,注意不要串线了

网友:
麻烦这位兄弟把你的图纸上传一下,我需要这个图纸呢,没有待机

网友: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问题,就是找不到图纸啊,郁闷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