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主板CPU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4-06-15):
MSi主板!触发保护!现象跟不触发差不多,就诊断卡上多了个灯,一闪既灭!直接把12v的CPU供电拔掉,可以触发了,就判定CPU电路短路了,打下对地阻值果然短路!直接拆场管,拆第一个就拆对了!换个场管!跑2A,25显示,宣告此机修复!

网友:
月饼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为了安全,最好还是测一测,每个场管与管理IC的连通阻值是否相等,不然的话有可能用两天又挂了(如果是电源IC的问题)

网友A:
这个CPU供电的,换了之后,最好示波器,要是没有,可以万用表测一下,G极与其它的电压不要相差太多

网友B:
我修过很多这样的板子,最后都返修了,你换了一个管子后,测试下,摸摸管子肯定还发烫,烫的要死,但是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很多这样的板子,最后都返修了,你换了一个管子后,测试下,摸摸管子肯定还发烫,烫的要死,但是能点 ...

是吗,没注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供电的,换了之后,最好示波器,要是没有,可以万用表测一下,G极与其它的电压不要相差太多

木有示波器啊

网友:
修CPU短路的最怕是。。修好管的温度很高的。。 很快就翻修的。。

网友:
如果换后管的温度不高。。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找功率相当的管子换,否则很快又坏掉

网友:
V星的板子遇到管子坏的,最好还是上下管一起换掉把,不然过不久还会有坏来的,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C:
安全起见还是换一组,有时候把这组直接拿掉会保险点

网友:
看似简单,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

网友:
一般直接拆掉一组噢

网友:
直接拆掉 一组好像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全起见还是换一组,有时候把这组直接拿掉会保险点

不是吧,拿掉不是更危险

网友:
楼主够力了   我是没那么耐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