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高档主板反复掉电重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故障修复与总结

楼主(2014-06-15):
很久没写帖了,没什么时间,都是照例签到,连看贴也是时有时无。

不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贴,它与复位不停跳变各行其是,算是高档板最令人头痛的疑难杂症之一。但本贴故障又是冰山一角。

它带来的只是一例故障与一种思路。

主板型号:    华硕P7H55-M LX
客户描述故障:开不了机
实测故障:    反复掉电重启

先来看看这片板:

接到板扫了一眼,没有明显不良。直接上电:还原故障!诊断卡直接显示:F6   然后不停的掉电重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无限反复。

拿掉U,故障依旧;拔掉小4P,故障依旧;拿掉电池,故障依旧。算了,刷个BIOS吧,没想到故障依然坚挺:F6!
由于没有这个U换,慢慢查吧。随手打了下USB各数据阻值,无异常。暂时认为桥正常。
按一般的思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都会想到很可能是桥缺少供电,或供电低。亦或其它供电不良导致主板没有运行起来。
打各供电阻值:无短路。

试着强行上电:内存 桥 供电正常总线不出电压,CPU也无电压。
看来至少排除了内存,桥的大致供电问题。
接下来,还是让它顺其自然吧。在重启的瞬间来测量:
内存 桥供电如上所测,正常。
总线 0.9V CPU 1.+ V
有供电,且正常!最新的主板总线0.9V正常。
接下来,测PCIE16 时钟:0.04 :无时钟!再测复位:果然没有.当这里没有的时候,再测PCI确认一下---确实没有。
既然供电基本正常,只好修时钟了。打开库存图纸,发现有一个本型号的但与实物不同,于是找了个相近的打开。

测54脚供电:3.3V正常 (一般找一个靠近边角的供电脚测,方便。)

测晶振: 1.6V正常测9脚开启: 1.02V

感觉开启信号不正常,当然,正不正常要看电路设计,只好追线路。

从图中来看,厂家本来是打算用3.3V分压,但没用,所以电阻没装。又打算用复合二极管把CPUPG与SLP_S3#组成小与门来开启EN,但这片板也没有采用,三极管也没装。只通过一个电阻就过来了,看来得往电阻上极追。

追电阻上极到VGA口后面,有一个管子和一个排阻。看图上所标,这个EN,也就是CPUPG,是受排阻上拉,同时又受VCORE的PG控制的三极管控制。排阻的另一端是+3V电。

看来EN的1.02V是肯定不正常了。
拿掉三极管,抠掉排阻下面的小电容,依然是1.02V。那么故障一定是排阻了,都说华硕的822易坏,我却只修到过一片822坏。看来今天又碰上你了。
不过我今动的不是你!

我的一习惯是飞线,被同事戏称飞线大法。最不想换的就是小元件,所以原则是:能飞线的,不换件。
剪一小段电解电容的脚,直接把那个没装的三极管的SLP_S3#脚与C_PG脚相接。这种电解电容的脚,最容易焊接,比飞线好用,适合短距离飞线。

焊完后,通电试板:

已经不再掉电重启,并开始跑码,最后如料亮机。

试下能不能正常关机,结果正常。(飞线虽好,可不能搞得关不了机哟。特别是AMD U的)

本贴,说白了,很简单,就是时钟没出来,导致主板不停掉电重启。而时钟,就是开启电压过低。

但是,只看现在最新板,反复掉电重启,确实有让人无从下手之感,以前我遇到过几片,只刷BIOS好过一片。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修好了这个故障,就能让人浮想联翩:
仅以此例,做如下总结:
最新的I系列主板,它的反复掉电重启,和以前的965以上主板的复位不停跳变有异曲同工之象!以前的主板不能正常跑码会导致复位跳,现在的新主板,不能正常跑码,会导致掉电重启!
这个总结仅是一个思路,不包括所有,甚至大部分。

最后祝大家开店的生意好!还没开店的技术好!
最后送上与此板大致相近的点位图

网友:
真是太给力了,现在的新的都不好修,主因是图纸太少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多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逼啊  以后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今天没有分加了,给你加1分吧。

网友:
没有修过华硕H55  修过技嘉H55 故障差不多,没有修好,没有图纸,,,好像什么都有,复位也有,就是开机 风扇转下就停,又重启动。。。

网友A:
呵呵,既然已经找到故障件,为啥不换掉? 这样的排阻很容易找到

网友:
嗯。。不错。。时钟的开启电压没有满足至无掉电。。  R822的问题。。

网友:
时钟EN脚不正常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既然已经找到故障件,为啥不换掉? 这样的排阻很容易找到

换了822,说不定不久又坏了,我这样飞线有三例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这么新的主板点位图也能搞到,楼主有渠道么??时钟不正常导致主板不断重启的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确实值得加分.换位思考.换成我遇到这块板.没图纸的情况下.能修复的可能性确实不太大.

网友:
这个华硕的板有一些没点位的,还真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主板点位图也能搞到,楼主有渠道么??时钟不正常导致主板不断重启的我还没见过呢!

没时钟重启的,我也没见过。所以觉得值得分享
至于图纸,也是慢慢找的,有的和同行换的。

呵呵

网友:
华硕822坏的也不少

网友:
LZ技术精湛,现在的H61以上的板难修啊

网友:
LZ 技术精湛啊 飞线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时钟重启的,我也没见过。所以觉得值得分享
至于图纸,也是慢慢找的,有的和同行换的。

呵呵,修好就是王道,你QQ多少啊,以后有需要图纸的时候找你啊。买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修好就是王道,你QQ多少啊,以后有需要图纸的时候找你啊。买也可以的

1149185759 注明迅维论坛
我有的,一定不吝啬。
但我的确不多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地。

网友:
感谢了我的板子是一样的问题?换了822就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LZ很有才啊,呵呵,最后的诗句感觉略带伤感

网友:
理论联系实际,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真是不简单呀。佩服,

网友D:
楼主的那首诗,太好了!想必楼主闲来也很爱吟诗吧!

网友:
很棒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心思细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那首诗,太好了!想必楼主闲来也很爱吟诗吧!

看了贴,有收获就好,谈诗便离题了。那是多年前看到的黄小叶的一篇,觉得触景生情,便拿来感慨一下。

网友:
这822又出问题了。。华硕的822就爱坏。

网友:
有见一大神啊啊,学习拉

网友E:
又看到了一个822。。。

网友:
楼主犀利,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看到了一个822。。。

华硕的822到现在仍是易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贴,有收获就好,谈诗便离题了。那是多年前看到的黄小叶的一篇,觉得触景生情,便拿来感慨一下。

呵呵!看来楼主也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多年的诗也记得那么清楚!常常触景生情!

网友:
如果要修的话应该是什么坏了呢?

网友:
神器啊  我还不会用啊。。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靠,LZ还真行,修板技术杠杠的,后面还作起诗来了必须顶

网友:
LZ思路清晰啊,要碰到飞线的情况少见啊。

网友:
感谢楼主
丰富的经验

网友:
楼主都能修出来这个?牛 逼。值得学习。顶!!!!!

网友:
新的主板点位图不多

网友F:
帮楼主顶一下  我才开现学修  现在还看不懂你们说的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帮楼主顶一下  我才开现学修  现在还看不懂你们说的什么

慢慢来,别急,论坛上的贴其实是分不同阶段的,开始看一些能看懂的就好。慢慢提高了,再看一些难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慢来,别急,论坛上的贴其实是分不同阶段的,开始看一些能看懂的就好。慢慢提高了,再看一些难懂的。

谢谢   我一个月前开始学修的  现在主要在学习修显示器

网友:
这家伙好懒,。。没跑到最后给我们看

网友:
好经验,精华

网友:
难为你找到 时钟的脚位   要是没点位图这主板可不容易修哦

网友:
好贴,我今天正好有客户的一块板,也竟然是同楼主一样的!真是运气好哦!谢谢楼主。

网友:
确实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2014-07-27):
点位能用吗

网友:
偶尔碰到的 这台跑马D0  但是 EN这个信号闪  复位灯 又没跟着闪

网友:
新手有点看不懂,不过多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楼主厉害,技术杠杠的!!!

网友(2015-02-11):
好贴,LZ 技术精湛啊 飞线大师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总结得不错,新的主板的确都是这样,你这样飞线的话要是后端有短路,就拉低了整个电压。

网友:
很好的贴子

网友:
好贴子,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新手看着头都大,LZ技术让我膜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没,图纸的主板不好修呀!

网友:
从图上看你连的是SLP-S3#和EN两脚吧,这样就不让电压不够的CPUPG去控制哪个没装的三极管的导通,你怎么说连的是CPUPG和SLP-S3#呢?楼主你说这个时钟EN信号是通过一个电阻直接过来的,请指出是哪一个。

网友:
技术太牛逼了

网友:
822真是哪里都有它啊 华硕的板很难修啊

网友:
学习了 长知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除了供电以外,时钟,复位,真心不好弄

网友:
好样的  厉害喔

网友:
都是大神啊 ,谢谢分享心得

网友:
拿出来学习也受益。

网友:
这样飞线后,就算CPU电压没有出来的情况下,时钟照样可以强行工作,虽然不是原时序但不影响正常使用,我是看到标题是华硕高档主板进来的,进来后才发现是H55最普通芯片组,以为是玩家国度心情有点低落。

网友:
技术精湛,理论扎实。学习了

网友:
楼主没有见过华硕高档主板吧。 玩家过度才是华硕的高档主板

网友:
看来给评分的不少啊 ,LZ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楼主没有换822直接飞线给的电压吗!

网友:
路过学习,吸收精华

网友:
讲解的不错 ,学到的很多。

网友(2015-03-15):
     飞线这没有明白,为什么讲SLP_S3#与C_PG相连,电压就出来了,还有此时钟开启的电压应该是3.3V?

网友:
技术很牛啊。占一个

网友:
好诗!好诗!好诗!好诗!

网友G(2020-09-12):
楼主在哪?最近我电脑也是华硕主板无限掉电重启,急救

网友G(2021-10-16):
我也试试,bdfile://tmp_L3N3YW5fdG1wXzE2MzQzODI5NTg1NzJfSU1HMjAyMTEwMTYxNjQ3MzIuanBn.jpg

网友G:
我也中招了,偷工减料的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