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电视开机一段时间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4-06-15):
32K08RD创维的,老是开一段时间就开不了机了,我在主板下面做了隔离了,机子有三年了。有时晚上放了以后,到了早上就放不出来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板上各级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呀?当然主板上的有关电压也得去检查一下(⊙o⊙)哦、、、

网友:
ic虚汗?加焊IC试试?

网友:
,是屏的问题,更换即可。。。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的那个3.3V 输出的三端稳压器发烫了?如果是的话多半是主芯片坏掉了,我就碰到过一台42寸的也是创维,能开一分钟不到就黑掉了,黑掉的同时有刺耳的声音~

网友:
跟屏幕有关   其原理又是什么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谢谢大家。。换屏好了。。。

网友:
指示灯一闪一闪也是屏幕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换屏好了。。。

换屏的成本很高的吧,一般不会考虑换屏吧?

网友(2014-07-16):
加汗主芯片试试

网友(2014-11-14):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PCB板或是逻辑板上的升压DC有虚焊

网友:
成功ok,恭喜恭喜。

网友:
换屏不如买新的了

网友:
有IC温度高保护了吧 要不就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换屏就没有多少修理价值了。

网友:
难得有屏换,。

网友:
感觉应是供电不稳定引起的,反是换屏了,纳闷!

网友:
纳闷,换屏给换好了???我还想着是电路部分过温了呢??

网友:
多尝试,维修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