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70 电流跑到0.7A 多不亮机 电压全正常

楼主(2014-06-15):
联想Z470 电流跑到0.7A 多不亮机 电压都正常 假焊过显卡 还是不亮机

网友:
现在的我就是换桥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和时钟开启了。。还有這后面的一堆PG信号。。
加油。。

网友:
0。7不关显卡的事吧? 测供电都正常的话刷BIOS。检查北桥工作条件呗。

网友:
换个U试试,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既然全部电压都出来了,那就先刷个BIOS,看下平台复位有没有出来,看下机器是否跑吗,或者可以先换个U和内存看看,也可以看下U是否发出寻址信号到BIOS。。。。。。。  前提是你得仔细观察下板子有无明显故障,开机后手背感觉下有无明显发烫的地方。。。。over。

网友:
这才是大神,有木有,电正常就干桥

网友:
先刷个bios,然后按时序查

网友:
楼主茫然了。。。。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流都出来了,   用外接键盘看下是否开机。  要是开机了, 你就再干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都出来了,   用外接键盘看下是否开机。  要是开机了, 你就再干显卡吧

额,   才0.7,   肯定没开机。。。

网友:
不查条件都动大件太草率了     到时候问题会更多

网友:
0.7肯定少电压  查下内存的辅助供电0.75有没有出

网友:
换一下内存,好像是内存没过。

网友:
我也一台G470  0.8不亮机,正在检查中。。

网友:
问题肯定出在CPU供电之后,PG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