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G4 bios板号 DAR18DMB6D1 REV D

楼主(2014-06-15):
惠普G4原机备份的bios。之前刷了一个bios板号也是一样的刷上之后,开机风扇转一下电流又回到待机电流过了5秒左右才开始跳电流,电流跳了8秒左右才开始亮屏,之后再等上10秒左右吧才开始引导系统。再把原来的刷上去之后一切正常,大家下载这个机器的bios的时候注意看下主板的REV是否一样,不一样刷了应该也能亮,有可能会出现开机慢的问题!

HP G4板号DAR18DMB6D1 REV D.rar

网友A:
有没有ec下边的bios
我的机子不触发啊
想刷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ec下边的bios
我的机子不触发啊
想刷个试试

EC下面的没有啊

网友A:
有的  ,你没发现而已  ,就在内存槽下边,想MOS管一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  ,你没发现而已  ,就在内存槽下边,想MOS管一样大。

机器客户早就拿走了,那个bios也没有备份

网友:
汗 不是EC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