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笔记本通电大短及内存引起的掉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15):
     客户送修的一台山寨机,说是开不机,然后一直在旁边等着,,有点压力啊!没图纸,,,当然,这种问题也不需要图纸!

    通电以后,发现大短,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了;把可调直流电源的电流调小,接上可调直流电源,19V电压瞬间被拉低,好了,开始东摸摸西摸摸了,正面有个发热不明显,那就翻反面吧,手掌边缘碰到了一个电容,有点烫,OK,用烙铁把一个脚挪开继续通电,哎呀还有短路,继续摸摸,又遇到一个很烫的电容,是大公共点电容,心想应该是它了。果断换了该电容之后待机电压为0.03,应该好了;那之前的那个电容可能误判了,用万用表测量确实是好的,装回去再试没有出现短路问题。于是跟客户报价150修,客户同意修,嘿嘿...

    裸板接上开关按键板之后,触发可以正常显示,顺便帮他清了灰,满以为这就修好了,谁知道呢,,,
    在裸板通电能显示之后,就装好机准备测试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在系统选择菜单列表时候选择上一次正确配置或选择正常进入系统都会掉电(他之前异常关机导致),刚刚开始以为是他系统的问题,用了自己店里面的硬盘测试,则差不多进图系统桌面的时候掉电了;日,,,那就试试WINPE看看呗,这次掉电更快,刚刚选择进入U盘的WINPE就掉电了;难倒要换一模一样的电容?难倒一个不够??(它原板的那种电容是很扁的那种,HP机子上才可能看到,可是翻完整箱料板也没有找到,没法子只能用其他的板上的找个体积差不多的公共点电容换上)

     今天遇到麻烦了,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说运气好,自己换了根内存上去,居然不掉电了,真是神奇了,心里不放心,就换回他的硬盘让他在一边看电影什么的,自己顺便可以吃个午饭,大爷的,周末14点多才能吃饭,唉!

大约拷机半个小时,一直没有掉电,用鲁大师测试温度问题没问题,就跟客户说你内存的问题导致,客户多少也是懂点电脑的,他说内存引起的这种情况很少见啊,我心里也认为(可能是我见识少吧)。跟客户胡扯了几分钟,客户从我们店买了一条1G的内存,老板拿来的第一天就点不亮,电流0.5,档内存了,运气不好啊,老板店里面也没有多余的2代内存了,只好拆他回收的机子上弄了条装上试好,DDR2 1G的内存给客户50块钱价格不知道是高了还是低了;开机确认正常以后无问题以后,帮客户擦了下C壳和屏幕,技术没有,但表面的功夫还是要做足啊!至于客户自己买了无线鼠标什么的都不提了。
     贴标,开收据,收钱,递给客户老板的名片,跟客户拜拜!收工,明天还有一台HP511的硬点要搞,二修机,就自己目前的水平,死马当活马医吧,修好再发帖,修不好明晚偷懒反思不写帖子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文章

网友A:
看图那个短路的电容附近还有一个跟它差不多的电容,是不是并联的呀?这个短了是不是那个也容量不够了!

网友:
修好的话记得发帖通知我加分

网友:
分享详细,过程清晰,图文并茂,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很给力。

网友:
小伙还是有点技术的

网友:
这山寨机的电容也太差了吧。。

网友:
山寨也能修得如此精彩,不错

网友:
我也遇见过内存坏了,之后开机卡在bos界面的,拆了一个内存条(原先两个)后就好了!

网友:
碰到二修的没动手脚的还好搞动过的就恼火

网友:
不错喜欢楼主的这种帖子

网友:
迅维出来的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说得真好呵呵

网友:
内存真的很容易坏嗯。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公共点大短,烧机法具体试的多少呢,电流和电压的值?19V去很多地方,怕没烧出有问题的地方,把别的好的地方烧了?谢谢指导一下吧

网友:
山寨是 这样的  在加上那电容的位置绝缘性能不是很好  使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那个短路的电容附近还有一个跟它差不多的电容,是不是并联的呀?这个短了是不是那个也容量不够了!

嗯   是并联的 但是没有找到同样的电容只能用普通的电容代替了  而且还是并联了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公共点大短,烧机法具体试的多少呢,电流和电压的值?19V去很多地方,怕没烧出有问题的地方 ...

19V一般都是供电IC和场管的上管D级,烧机是正常的输入电压,,比如19V,具体看机器的背面标签;电流一般是0.4A以上(短接可调电源设置),烧得不明显,可以适当增强电流,一般大短的故障,情况很明显的。烧到哪个烫就把该元件拆下继续烧到不短为止,然后测量元件是否OK并找元件安装回去

网友C:
内存坏了会跑到进系统那一步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存坏了会跑到进系统那一步去吗

还没有到滚动条就掉电了

网友:
楼主技术跟我差不多。,,,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到滚动条就掉电了

哦,那还有可能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