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01 这个管子PQ23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4-06-15):
dell inspiron 1501 【版号:DAOFX2MBAD7】 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 ,大致测量了一下主供电的阻值没有明显的短路,测量电压+3.3V_SRC正常,+5V_SUC没有,测量到+15V_SUS电压实测为11.27V正常吗?

看了一下时序图为下,S5_ON执高后就会出来3V_S5电压,实测没有电压。
测量3V_S5电压没有,测量PQ24的第3,4脚都没有电压,为0V,PR81阻值正常,从图可以看出3V_S5该电压是由+3.3V_SRC和PQ24转换而来,控制极是PQ23和+15V_SUS来控制的,请教PQ23是如何工作的?请指教,好久没有修本本了,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11v正常 ,,S5_ON触发高,PQ23截至,

网友:
很明显s5_ON正常时应为高电平PQ23截止,当S5_ON为低电平时PQ23导通使PQ24截止。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的。

网友:
按下开关,S5_ON为高电平,PQ23就截止,然后PQ24就会产生3V电压

网友:
今天没事拿出来维修,发现在按下开关后3.3V待机就消失了, 查了一下是MAX8734控制的,

用示波器测出PQ20 和PQ22的G波形如下:

上官PQ20的波形有锯齿拖尾

下管正常,换了MAX8734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拆掉pq24看看待机还掉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pq24看看待机还掉不。

拆了pq24还是故障依旧,3V_S5, +1.2V_S5电压出不来,该机的时序跟图纸有所差别, 按下开关后,3V_S5, +1.2V_S5会有很小的跳变电压,+5V_SUS也有跳变的电压,一下就消失了,【不知道是不保护了】同时待机的+3.3V_SRC电压也没有了,待机时+3.3V_SRC电压正常,SUSON信号在按下开关也有0.2V的跳变,待机时测量到PU5的关键脚  MAX8734A的电压如下:

26pin:3.3V
20pin:19v
19pin:5v
17pin:5v
28pin:8.2V [按下开关后变为5V]
14pin:5V
18pin:5V
25pin:3.3V
8pin:2V
3pin: 5V
6pin:6.2V
5pin 和11pin  :0.9V

待机是电流是0.01,按下开关后为电流0.01跳变为0.03 在跳变为0,MAX8734A周边的原件都检测过了,没有异常,MAX8734A已经换过了2个还是故障依旧,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我该怎么修,没有思路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pq24还是故障依旧,3V_S5, +1.2V_S5电压出不来,该机的时序跟图纸有所差别, 按下开关后,3V_S5, +1. ...

保护了吧。来我们这给你敲敲

网友(2014-07-26):
回家了半个月,今天才来深圳,该机已经修好了,做个了结,做事要有头尾, 故障为+3.3V_SRC转3.3V_RUN二级电压短路 【C401】,是烧出来的。

网友:
S5-ON高,15V也高。S5低,15V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