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不跑码,电流0.95

楼主(2014-06-15):
海尔T628不跑码,测供电都正常,CPU也发热,由于没找到图纸,一时无从下手

网友:
这种问题的我都是先换个U试试,看有没有新发现

网友:
不跑码说明该有的供电没有出来,CPU又发热,明显先换CPU试试,实在不行换假负载测测

网友:
刷BIOS 肯定能好

网友:
应该算不跑马吧   刷BIOS  N

网友:
电流什么跳变啊

网友:
估计有段线,我就碰到过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