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240开不了机求助

楼主(2014-06-15):
影驰GT240黑将X5 v20插在主板上不能开机,换个显卡就好了,放在别的机器上也不能开机,求解怎么修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先查下显卡的供电。时钟 看看正常了吗?

网友A:
有人能帮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能帮忙吗?

一先测供电:1核心供电,2显存供电,3晶振两脚电压,4标有78L05字样的有无5伏电压。无电压的先修电压。
二有电压再打对地值:1金手指正一对对的信号线形,2金手指反面的耦合电容(先看有无掉件损坏)3晶振的两脚
三电压正常,对地值正常的,(暂时可以怀疑GPU核心坏了没多大维修价值了可以试着加焊下)
我是小白学维修,暂时只知道这些,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先测供电:1核心供电,2显存供电,3晶振两脚电压,4标有78L05字样的有无5伏电压。无电压的先修电压。
...

讲得很齐全。。 你就照这思路修。应该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2014-07-15):
供电短路,造成的保护,用万用表测量,一般为MOS管短路。

网友:
大部分是GPU 核心供电短路

网友:
再查下接口电路。。不行就加焊下芯片试下。。

网友:
查供电,看金手指上面友2个耦合电容有没有掉  最后干GPU

网友:
可能供电管有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