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求解救

楼主(2014-06-15):
长城电源ATX1801电源,报修回来检查时大电容200V330UF爆了,保险烧,2个13009-2烧,ICP1014烧,把以上坏的都换了通电发现没有输出,保险不会烧,测50V 47uf电容电压不稳定,只有0.多,请问我该怎么入手去修呢?求大神

网友:
估计高频变压器也挂了,E-19

网友:
NPC1014没有工作,更换要看尾号是P40.P60还是P100的。

网友:
300V正常就修待机5V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