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求解救

楼主(2014-06-15):
长城电源ATX1801电源,报修回来检查时大电容200V330UF爆了,保险烧,2个13009-2烧,ICP1014烧,把以上坏的都换了通电发现没有输出,保险不会烧,测50V 47uf电容电压不稳定,只有0.多,请问我该怎么入手去修呢?求大神

网友A:
辅助电源要修出来呀,IC炸了很容易连变压器也烧断线了,13009烧了也会连低压区的推动管也一起烧穿。

网友B:
对了!附近的电解电容最好也测一下容量!电容坏也会造成电压跳变的!

网友:
确实

网友B:
找到原来烧了的13009看看那边短路或烧了,再顺着烧的电路找,色环电阻也不要放过哦!有的件坏了还长得光溜水华的呢!

网友C:
无输出应该是输入电路工作不正常所致,建议检查输入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来烧了的13009看看那边短路或烧了,再顺着烧的电路找,色环电阻也不要放过哦!有的件坏了还长得光溜 ...

重新换好输入级所坏的元件,上电没烧,有些电源能正常运作,一部分是完全没输出,另一部分是空载有输出,带上2个硬盘主板显示器就带不起,主板灯一直在闪,输出部分三极管2045没有坏,电容没有鼓,甚至换了IC7500和339都没修好,下一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要修出来呀,IC炸了很容易连变压器也烧断线了,13009烧了也会连低压区的推动管也一起烧穿。

13009下面的二极管都没事,真心头痛不知怎么入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了!附近的电解电容最好也测一下容量!电容坏也会造成电压跳变的!

这个电源的通病就是烧输入级,大电容鼓起或爆引起的,其他电容用新的替换了都搞不好啊,求帮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输出应该是输入电路工作不正常所致,建议检查输入级。

输入级能检查的都检查完了,还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级能检查的都检查完了,还是找不出原因

高频变压器次级有输出吗?如果有,看一看高频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级能检查的都检查完了,还是找不出原因

好,明天回公司我去研究测测,谢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新换好输入级所坏的元件,上电没烧,有些电源能正常运作,一部分是完全没输出,另一部分是空载有输出, ...

看看1394坏没有,最好也换掉,往往1394坏了就带不动负载了

网友F:
感脚电源烧坏,没有维修价值,价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重新换好输入级所坏的元件,上电没烧,有些电源能正常运作,一部分是完全没输出,另一部分是空载有输出, ...

换电容,没鼓也不见得没坏!绿线附近的电解电容!带不起负载的我这样弄好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看1394坏没有,最好也换掉,往往1394坏了就带不动负载了

什么是1394,好像没看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的通病就是烧输入级,大电容鼓起或爆引起的,其他电容用新的替换了都搞不好啊,求帮忙

一次电源烧了,还是一次电源那边有事儿,13009附近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电源烧了,还是一次电源那边有事儿,13009附近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值的!

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感脚电源烧坏,没有维修价值,价不高

我们是公司的维修,不是个体户,批量维修的,所以这个是任务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没鼓也不见得没坏!绿线附近的电解电容!带不起负载的我这样弄好过!

换过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公司的维修,不是个体户,批量维修的,所以这个是任务啊大哥

哦,这样,不好意思,以为是个人

网友B:
光耦什么的,反正找跟烧的那部分有关系的!道理上讲所有元件都换了就好了!还是没找到地方对吧!
我平时就是各种换,换好了就是经验,可下次没准再也碰不到那毛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光耦什么的,反正找跟烧的那部分有关系的!道理上讲所有元件都换了就好了!还是没找到地方对吧!
我平时 ...

光耦没试过,明天去试试,但是可能不大吧

网友(点评):
13009的基极电阻和发射极限流电阻是否正常,sb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耦没试过,明天去试试,但是可能不大吧

长城电源没咋修过,不知道有没有贴片的小件,反正我修显示器电源老多别人修不好的电源板都是很小的件烧了看不清,或没烧糊也坏掉了!希望能对你有帮助!我也是乱捅,没正经学过维修!呵呵......

网友:
楼主对这电源的工作原理理解不透,估计修好它够呛,呵呵

为防止再烧件,通电试机时将保险拆掉,串接一个40瓦的白炽灯泡再通电,这样就不会再烧坏元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1394,好像没看到过

是3904?我忘记了就是那种半圆的,一遍是平的三只脚也是三极管,这个坏了也会带不起负载,我换了几个好的,电源其实修的价值不大,不是好电源我都不修,拆东西都麻烦密密麻麻的

网友:
长城的  垃圾货  339  494  431都 正常  不  还有光耦

网友:
ic供电正常不,有没稳压管之类的

网友:
我感觉也应该查一下电压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烧坏了如此多的原件,看了他们说的都有道理,我就加一个吧,光耦也是容易坏的,电源ic坏了,检流电阻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在工厂做维修学习是最有条件的了。该换的和不该换都换掉,为下次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3904?我忘记了就是那种半圆的,一遍是平的三只脚也是三极管,这个坏了也会带不起负载,我换了几个好的 ...

我们是公司批量维修,不是个体,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待机5V电压正常。查7500   8  11脚推动管  周边电阻。13009炸了查 周边电阻

网友:
留意下大电容旁的100K电阻 。长城的电源一般爆电容的。。100K的电阻大多数都变值的。。或者是开路

网友:
由图看,电源上的大电容不一样,建议更换成一样的。

网友:
先测辅助电源,检查大管周围电阻,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