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主板被加黑名单

楼主(2014-06-15):
前辈你好.请教个问题,我一台电脑注册了多个游戏号,被游戏给我加入黑名单,不能在注册游戏,从装系统,换过CPU,换IP,也不可以.只有换了主板才可以,请问这是主板的那个部件被记录了,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封杀你的MAC地址,你换板就对了

网友:
一般是硬盘的序列号和网卡MAK地址~你换掉这2个看看 ,绝对不用换主板的

网友:
加个网卡最简单了!

网友:
明天徐总就来删帖了!

网友:
换个网卡试下吧。。可能是记除的网卡的MA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