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敬P43D3主板SATA都不可用

楼主(2014-06-15):
此主板其余正常,只是SATA四个都不能用,无法识别插上去的硬盘、光驱等,请教是哪方面的原因?该如何着手修理?谢谢

网友:
重点检查SATA模块供电

网友:
还原BIOS设置看看

网友:
看下SATA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是不是BIOS关闭了。。 或者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刷下BIOS有可能解决 前提是你SATA值都是对的 或者南桥SATA供电正常

网友:
还有SATA时钟正常

网友:
取电池还原过了,一样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下BIOS有可能解决 前提是你SATA值都是对的 或者南桥SATA供电正常

sata阻值及南桥供电如何测量?

网友:
换南桥吧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 供电 时钟 还有PG

网友:
这个板没图纸怕不好查,有图纸的话,先查SATA的时钟,还不行,重点南桥

网友:
简单的处理方法,可以外加一个 PCI SATA扩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