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达19V笔记本电源,刚插电才5V左右输出,过一会慢慢上升到19V,19V后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4-06-15):
这个电源是一朋友换下来的,刚开始以为是山寨的,敲开一看发现做工很好,想把他修起来,这个集成度台高了,不知道怎么下手,问题是刚插上电才5V电压输出,慢慢的6V7V8V19V这样上去,电压上去了后,可以正常使用,在次断电又是这样,电源插在笔记本上在插电源,电压不上升,一直就是5-6V,空载的时候才会上升,等到电压正常了,在插笔记本可以正常使用,这个是个上面情况啊

网友:
联想的吧,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

NEC的型号是ADP-60NH电源芯片是DAP8A 输出端IC好像是DAS001看不大清楚

网友:
这种情况,重点查电容。

电容看上去很好,没鼓,没破

网友A:
好像电容的毛病吧!全换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容的毛病吧!全换掉试试!

电容看上去很好,没有鼓什么的,而且就输出端2个电容,一个大电容,其他大多是贴片电容,会不会是那个贴片电容引起的,那就麻烦咯

网友(点评):
估计是启动电容

网友(点评):
pwm芯片供电滤波电容需要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容看上去很好,没有鼓什么的,而且就输出端2个电容,一个大电容,其他大多是贴片电容,会不会是那个贴 ...

启动电容??是那个300V大电容吗

网友(点评):
pwm芯片小电解电容

网友(点评):
DAP8A六脚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是那个300V大电容吗

没看到PWM芯片的小电解电容,整个板上总共就4个电解电容,2个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一个是300V的打电容,还一个是35V的小电容,但是不是PWM芯片那里的

网友(点评):
35v的电容测了吗

网友:
参考

谢谢,看电容外观良好,还没测,等下有时间拆下来换一个试下

网友:
回复可看想看就回复差一个字

网友:
滤波电容失容了。

滤波电容看上去很好,没鼓没漏液,但是没换,有时间换一个试试

网友C:
电压低时测大电容是否为300V。不行换35V电容 和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低时测大电容是否为300V。不行换35V电容 和IC

电压低时大电容是300V,那如果不是300V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先测大电容,6脚电容电压,如果偏低则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测大电容,6脚电容电压,如果偏低则换

请问6脚电容电压是什么意思,大电容

网友(点评):
是正常的供电电压

网友:
应该是电容坏了

网友:
想都不用想,就是这个35V的电容问题了,用20UF50V电容换了再说。

确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6脚电容电压是什么意思,大电容

大电容两端300v是否正常,6脚的电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想都不用想,就是这个35V的电容问题了,用20UF50V电容换了再说。

高人,确实是高,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