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4-06-16):
一映泰mcp6p m2+主板每次要cmos放电才能跑码,并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后再上电就又不能跑码了,有复位。bios刷过,并换了bios芯片也不行,焊了桥也不行,有遇到过的同行吗?求指点

网友A:
bios版本得对上

网友:
是不是COM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版本得对上

刷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直接cmos不要咯,看能不能用啊

网友:
建议查一下coms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CMOS,看看

不行,关机后同样不能打开,要拔电源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主板,同样问题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2827

此贴也是一样的情况,解决了,但是没有说明处理结果

可以确定这个板子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2827

此贴也是一样的情况,解决了,但是没有 ...

发这种帖子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说,自己不会的就去求助别人,问题解决了又不肯分享自己的经验,不肯帮助别人,以后就没人帮他

网友(2014-07-22):
我没有 掉电 但是 档C1   scl sda vdd  负载 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