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9500GT UHFP太烂了装不了驱动

楼主(2014-06-16):
手上有几块XFX9500GT UHFP装驱动花屏,几块都是这问题,有的主板装上没问题,看论坛说是BIOS问题,有大侠有这个型号的BIOS吗

网友:
看看显卡电容有怀的没

网友:
这显卡是很差的。。。 供电正常就加芯片。。

网友:
花屏是显卡的问题吧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显卡在有的主板上是正常的,有BIOS 吗

网友: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加焊GPU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