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电脑

楼主(2014-06-16):
联想台式电脑装了windows7 网卡驱动可一上网 但是装了windowxp 网卡驱动装上了 但是本地连接显示网络线拔出 这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Windows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么奇葩的问题,楼主搞定后记得回个帖子。

网友:
驱动升级下。或下载个XP用的网卡驱动。

网友A:
也升级了 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在华硕的B85上4代的U,装WIN7可以用上网,装XP网卡显示叉号,怎样做网线都不行,装回WIN7就可以上网的。我个人观点可能是新一代的主板装网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LZ不知道4代的板子是不支持XP的么?

网友(2015-06-22):
外网不同,有可能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