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reat wall 显示器 型号m9wju 有背光无显示(大神请进 , 菜鸟求助)

楼主(2014-06-16):
如题 ,新手求助,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拆开看看吧 ,不拆开 你也不知道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先拆开量一下 把结果说说 然后才好分析

网友:
如果是1P的板。直接刷程序试。

网友:
屏亮,说明灯管没问题,电源板也应该没问题;
重点查驱动板上的输出电压;看看5V和12V有没有,没有的话,继续查输出处周围的电容,看看有无损坏;
如果输出电压正常,则查逻辑板屏接线的各级电压,重点查屏线供电,如果无输出,则重点清理屏线触点上的氧化物

网友:
有可能是主控板的事,  这东西得测试   有些毛病说不准是那里。

网友:
可以先用通用版点一下屏
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