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灰屏 红屏 绿屏 蓝屏 轮显 外接正常

楼主(2014-06-16):
联想Y450 灰屏 红屏 绿屏 蓝屏 轮显 外接正常 不知是怎么回事 。

解决 屏线松了

网友:
显卡,干吧骚年

网友A:
屏    屏线   显卡,我修过是屏线问题的,这是跳三基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    屏线   显卡,我修过是屏线问题的,这是跳三基色

有没有搞错啊 ,乱加分 人家求助帖 你也加分

网友:
开机红白绿蓝  遇见好几台笔记本了 没搞好 哎

网友:
好想知道是什么回事,希望楼主修好后,提供一下结果。

网友:
好像是显卡

网友:
这个必须得换,如果你有屏的编程软件,可以刷成联想通用的试试,我之前修的一台Y450,开机五色跳,换了个屏,刷了个通用程序,开机6分屏,换显卡后OK。

网友:
外接正常。。应该是屏的线路问题吧。。

网友:
先换屏试试噻,再屏线,主板,显卡,一步一步的检查吧!不要什么都没试就来求助!

网友:
还是屏线的问题吧。查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搞错啊 ,乱加分 人家求助帖 你也加分

谁说是求助贴     人家不是说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是求助贴     人家不是说解决了吗?

哎 眼花了  不好意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搞错啊 ,乱加分 人家求助帖 你也加分

给你加分打气还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    屏线   显卡,我修过是屏线问题的,这是跳三基色

看吧,我说是屏线的问题,哈哈

网友:
楼主是屏线松了么??

网友:
现在LED的屏比较喜欢出现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去弄屏线。

网友:
显卡的事应该,外接看看情况

网友:
应该先简后繁,由难到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