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少妇笑越甜,我的心越乱,她的显示器修好两次故障还是一样!

楼主(2014-06-16):
        昨天早上,一个甜甜的少妇拿来一台acer19寸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加电有LOGO显示,但接入信号线后显示器便反复的重启(显示一秒多钟acer字样,再黑一秒钟再显,如此重复),拆机后没多想,先测了灯管,发现有一支灯管发红,就先帮她换了灯管,换好后故障依旧,然后再改高压条,这次好了,一切正常,装机试机………,但不到半小时后突然黑屏,显示电源灯都不亮,晕了,越修越坏了!
       赶紧再拆机,电路电源正常,测高压条电源两极似乎有短路现象,果断再换掉高压条,故障解决,装机,再试机,两小时后一切正常,然后打电话叫甜少妇来拿机,一个小时后,少妇如约而至,交钱后寒暄几句,正准备拿机走时,突然显示屏一闪,又跳回acer LOGO字样,而且又是原来一样反复重启,显示电源灯一下黄一下蓝,LOGO亮一秒黑一秒。我晕了!给少妇笑晕了!!!
        今天一早起来,还没拆机,先上来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换了高压条后正常,但几个小时后故障又出现?难道是供电电压不稳定?或是…………求大神指教!

补充内容 (2014-6-18 14:35):
谢谢各位的回复,最后的结果是把电源板和驱动板全换了,大出血呀,最后叫少妇加了20块钱小费,还算好了,人美心也美,嘿嘿!

裤子都脱了你就让我看这个?
NM 我是来看少妇的,没图你说个JB

大可。 -5 骗子 你懂得

网友A:
是不是主板上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是有通病的,驱动板上2个小管子坏了,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上有短路的情况。

怀疑过,但仔细检查却没发现!

网友:
换过按键吗

网友:
这个倒真没有
难道是它???我把它拔了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电压不稳定导致反复开关

网友C:
把灯管都换了
不然换多少个高压板都得坏

网友:
现在新机器奇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灯管都换了
不然换多少个高压板都得坏

灯管换了两条,还有两条没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是有通病的,驱动板上2个小管子坏了,应该是

能指明是什么小管子吗?谢谢!

网友E:
有台PH的是半小时黑屏,大家都说灯管保护,关键是他屏玻璃是用胶粘住的,顺路问问怎么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台PH的是半小时黑屏,大家都说灯管保护,关键是他屏玻璃是用胶粘住的,顺路问问怎么拆!

你这个应该是带触屏的吧?
一般的屏不会用胶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指明是什么小管子吗?谢谢!

他说的应该是HS VS的那俩管子
那俩管子坏了插信号线没显示
跟你这个故障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带触屏的吧?
一般的屏不会用胶粘的

他说的是估计是双面胶, 要小心点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说的应该是HS VS的那俩管子
那俩管子坏了插信号线没显示
跟你这个故障没关系

嗯,应该不是的,我现在的现象是偶尔还能行,一下又不行了,我再换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台PH的是半小时黑屏,大家都说灯管保护,关键是他屏玻璃是用胶粘住的,顺路问问怎么拆!

把屏翘起一个缝隙
用手术刀片轻轻划过
慢慢抬起屏就下来了
如果软排线那边也有胶的话
慢慢往起抬  自己就开了

网友:
太经不起诱惑了啊

网友:
被修来修去最后是屏不稳定哦 ,哟不你先用通用驱动板 跟电源板点屏 测他集个小时在说 ,只要屏不坏 其他的都好说啊

网友D:
刚才把高压条拆出来看到,许多焊点都熔掉了,估计是有短路导致电流过大引起,现在不装机再测,希望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刚才把高压条拆出来看到,许多焊点都熔掉了,估计是有短路导致电流过大引起,现在不装机再测,希望能发现问 ...

是不是滤波电容的事啊 你把滤波电容都换掉 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滤波电容的事啊 你把滤波电容都换掉 试试

滤波电容没事,现在裸机拆试一个小时了,没感觉到发热发烫,有可能是我改高压条后安装位置不够,硬挤压引起短路造成故障的!

网友H:
少妇有电啊,呵呵,不过维修过程还是很不错的,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女孩有时全身带电,曾经把一公交车的都给电了,所有坐车的都怕她,呵呵,是静电很厉害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少妇有电啊,呵呵,不过维修过程还是很不错的,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女孩有时全身带电,曾经把一公交车的都给 ...

你好给电过吧!嘿嘿!全身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没事,现在裸机拆试一个小时了,没感觉到发热发烫,有可能是我改高压条后安装位置不够,硬挤压引 ...

现在又装好了,在测试,打算测到晚上再叫少妇来!!!

网友(点评):
晚上一起和少妇多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好给电过吧!嘿嘿!全身电了!

呵呵,就住在离我家不远,那次和朋友们一起去玩,切身感受啊。连扶手都不敢摸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呵呵,就住在离我家不远,那次和朋友们一起去玩,切身感受啊。连扶手都不敢摸呀。

用万能表测测电压多少,是直流还是交流,能电人还能点灯不,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能表测测电压多少,是直流还是交流,能电人还能点灯不,嘿嘿!

每次这样过后她都会浑身无力,不知为什么,应该是静电。

网友:
显示器的电也比不了少妇的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又装好了,在测试,打算测到晚上再叫少妇来!!!

试了一个小时,问题又出现了

网友:
又出问题- -   干脆换了算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两三极管 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一套板得了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每次都要试机几个小时才出问题,而且重新换上一个高压条又能开几个小时(换出来的高压条也是没问题的,放着等下换上又可以开几个小时),然后重复原来故障。
      单灯的高压条我也用了,也是同样两个多小时之后就出现ACER字样,这就可以排除灯管问题了,现在又换回四灯的高压条,再试吧!真的头痛了!
      我没有驱动板换,哪位大神来救救我吧!晚上少妇就要来了,我怎么向她交待!

网友:
修按键板或者驱动板吧。遇到过自动一亮一灭的。。驱动板问题

网友I:
宏碁  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宏碁  什么型号的~~~~

V193W
下面还有一排是V193W b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V193W
下面还有一排是V193W b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  驱动板上的   到论坛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  驱动板上的   到论坛搜下

这个通病与我这部机无关,我检查过了!

网友J:
呵呵,这个修好了多少啊?电源驱动全换了。

网友:
这机器的 驱动板 貌似有通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这个修好了多少啊?电源驱动全换了。

160大洋,便宜不!

网友:
不会啊,我们这换一个,最多也就80,客户的,同行的也就56十,很坑爹的

网友:
晕,这种灯管引起的问题,一开始就应该给她换LED灯条,哪里用这么折腾,楼主你是不是想让少妇回头,好解解渴呀

网友:
灯管最好全部都换

网友:
割阑尾 就是好了   通病啊

网友:
果断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楼主成本多少啊 全部换掉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修灯管跟高压板跟原始故障没有关系的。

网友:
说好的少妇了楼主,你坑爹啊你

网友:
可能还有灯管有问题呢

网友:
一个是电源输出过高引起的,另一个就是没换的灯管问题。若是后者,估计还得返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又装好了,在测试,打算测到晚上再叫少妇来!!!

你晚上叫甜少妇来干嘛啊?

网友:
标题党啊

网友:
楼主标题党,说好的少妇呢?

网友:
看到少妇了,这显示器的通宵就是  驱动板VGA接口附近的两个三极管坏

网友:
少妇把你迷颠倒了。这种故障不用拆机就知道是驱动板问题。信号没供上。你还搞得那么麻烦。高压板和灯管问题不会出现宏基图标的。不信你断开高压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