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 自动开机

楼主(2014-06-16):
联想Y530本子  一插电源(自带电源)就直接开机 开机也正常,  按开关机键没反应,  刚开始是插电什么反应都没有,开机键也没用,不知道怎么弄的 自己又开机了。 这是什么问题,  开关吗 ?  怎么测开关好坏,还有,这个板子上怎么短接开机, 主板上怎么没电池  谢谢。

网友:
自动开机是不是谁拔掉了cmos电池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刷新BIOS应该能好吧

网友:
我就是找都没找到电池啊, 连电池的位置都没找到

网友:
不是还有一块板子连着嘛     电池就在那上面啊

网友:
嗯 找到了, 电池没电了,吗的电池在声卡那连接着, 我光拿个板子找电池。。。

网友:
这种机器BIOS电池没电 电压低会出现自动开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