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跑17不显没思路

楼主(2014-06-16):
G42跑17不显没思路 显卡换过还一样 BIOS刷过 显卡27M有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1

网友:
17好像是没过显卡,单是也有人换南桥 好的

网友:
没说清楚,不好判段

网友:
昨天我也修一台G42我重植就好,也是跑17,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

网友:
2楼说的是HM55桥吧?  不上内存跑7E  电流有跳变在1.3几A

网友:
内存过了吗

网友:
不插内存跑多少,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插内存档17  不插内存档6E,同求思路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刷个正确的BIOS后还是不行的话还是重值显卡吧

网友:
看看CPU有核显或者主板有集显吗,有的话断开显卡电感看看能显示不,我不用debug卡所以对代码没有认知

网友:
换显卡吧 我换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