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pp42l启动黑屏

楼主(2014-06-16):
如题:戴尔pp42l启动黑屏。待会就滴滴两声。再按所有的键都有滴滴声。求解
黑屏

网友:
首先你的机器型号 也不是正常的型号 开机两声报警 不过内存 或者显卡 另外你说按住键盘任何键都会响 是否刷过BIOS 键盘是否连键

网友:
我倒是碰过DELL换普通屏会这样.要刷程序

网友:
正好需要学习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键盘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