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点位图如何使用!

楼主(2014-06-16):
以前都是用的三星的点位图,今天下载了一个宏碁的点位图 ,完全不会用。BDV_BoardView  希望有经验的帮忙告知下搜索在哪里找,按了shift+F没有作用。最好顺便告诉我一下常用的几个功能  或快捷键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d查原件或者B  C 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d查原件或者B  C 试试吧

按D查找,这个最棘手的找到了 谢谢,你知道有没有 选择一个零件后然后查看相连接电路那个功能

网友C:
论坛有使用说明下的

网友:
问度娘准没错

网友:
这种是图像式。,一般都是B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D查找,这个最棘手的找到了 谢谢,你知道有没有 选择一个零件后然后查看相连接电路那个功能

这个不像苹果 ibm 点位图 可以显示连接到哪里 你可以点个原件 看看和那个是通的

网友:
找度娘,学学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像苹果 ibm 点位图 可以显示连接到哪里 你可以点个原件 看看和那个是通的

点了 没反应,不过能查元件位置就行了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使用说明下的

能给我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