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进PE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16):
一台联想E40的机器,客户说前天晚上还好好的,因为系统坏了,想自己做一下,结果做到一半时就熄了,再怎么搞都不行,于是拿到我这来,但是硬盘没拿来,简单分析一下觉得应该散热出问题多些,于是给他报了价走人,开机检查,发现没上硬盘的情况下,机器一直都是正常的,可以进BIOS,不会掉电,但是拿U盘进PE时,刚进到这 ,就掉电了,电流也下来了 .E40喜欢掉电大家都知道散热器喜欢坏的,正好手头有一台一样的,可以拿来换了试,但是这次不一样,换了散热器,CPU,仍然是过不了多久仍然掉,手摸散热器有温度,但还不太高,心想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于是在显卡上面加了个散热垫,再上电试机,结果不掉了 ,这次可以进到这个画面了,试了几十分钟也还好,大家以后若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可以试下

网友A:
晕 你是来赚积分的
这种垃圾问题了拿出来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兄弟,如果你有好的写出来那大家表示认同,但是你写出来了吗,麻烦你写出贴子了再来评价别人
2楼说话真是伤人,人家好心把经验分享出来,你感觉没用就路过就行了,还说这种伤人的话,打击别人,表示不理解

网友:
不管怎样发帖是值得鼓励的。

网友:
还是加铜片好一点

网友:
楼主真会分析问题

网友:
铜片比散热垫好点吧

网友:
其实有些简单的问题,有人就喜欢往复杂里想,比如我,所以还是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你是来赚积分的
这种垃圾问题了拿出来

那你是骗回复分的?

网友:
z这机器就这样,垃圾

网友:
拔了显卡看看有没有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你是来赚积分的
这种垃圾问题了拿出来

迅维网有说过发贴要分问题吗,这是论坛,不管大小问题,重在参与,我赚分,那是赚了你的分吗,这问题是很简单,你能保证人人都是高手,新手就不需要看这样的贴了吗

网友:
e40 的通病。

网友:
温度高不高 首先要考虑的

网友:
这机器就是垃圾  散热器和显卡都喜欢坏掉

网友:
加铜片好些,E40显卡换了就死了。。散热垫不给力。。

网友:
维修的思路就是先简后难。有很多人都是直接干板之类的,其实真应该如楼主一样认真分析一下原因再动手,你看加个散热垫就好了!

网友B:
这机器只要显卡坏,我就叫人家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主这问题分析的有道理   先从简单的来吗   不行再动大手术、、赞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排查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好文章

网友:
E40的散热管导热不行,算是通病!最好是顶个新的散热管吧!

网友:
分析的不错 都是先从简单的入手 再到复杂的

网友:
进PE显卡都会过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只要显卡坏,我就叫人家换主板了

你那样有客户愿意换吗,价格问题给客户公道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你是来赚积分的
这种垃圾问题了拿出来

要不你就回贴的时候回一个你认为高,大.上的维修经验.不然你就是纯混分的.混分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混分却混淆是非的说别人.

网友:
e40 散热器爱坏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加的是软垫吧 铜垫 好像并不适合e40

网友:
这机器确实就是垃圾  散热器和显卡都喜欢坏。

网友:
这是人为的吧,,拆出来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我又学到一招

网友:
楼主是高人~不过这机器真的很恶心~板子薄。显卡胶更恶心

网友:
我索尼板号HK6的破板进PE和系统掉电,只亮机半小时都不会掉,CPU上下管,电容,BOIS,都排除了,现在肿么人,干桥?谁有办法

网友:
解决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分析故障的思路还是很好的,先简后难,学习了

网友:
散热器、显卡都比较容易坏。

网友:
还是要鼓励lz写那么多也不容易

网友:
来赚积分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