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EC工作条件

楼主(2014-06-16):
    我是新手   求大师帮我解释一下联想Z475 EC工作条件

网友A:
EC供电 复位 时钟  ,外在条件 EC LIDSW   EC  ACIN-OC#  等异常会不触发

网友:
不读BIOS也不会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供电 复位 时钟  ,外在条件 EC LIDSW   EC  ACIN-OC#  等异常会不触发

我没有找到复位信号在哪里

网友:
这么多高手在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会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供电 复位 时钟  ,外在条件 EC LIDSW   EC  ACIN-OC#  等异常会不触发

找到问题了    是    RTC   电路有问题   RTC_VCC短路了

网友:
欢迎高手来分享,新手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    是    RTC   电路有问题   RTC_VCC短路了

不会又是那个小cmos电池短路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又是那个小cmos电池短路了吧

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还是短路   阻止为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还是短路   阻止为0

你把cmos电池 拿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cmos电池 拿掉看看

还是一样的   会不会是南桥哦

网友:
看图纸。信号一大堆。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网友:
高手如云  的   论坛

网友(2014-07-26):
呵呵,你太逗了,RTC_VCC短路??你仔细看看图纸!人家本来就是直接接地的好不好!!

网友:
这个机器CMOS电池容易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