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06-16):
    该本为更换Led灯条导致,因为高压条是杂牌条,非原装,找不到DIM,所以用万用表寻找DIM触点。结果不小心出现以上故障,目前Windows不能启动,也不能安装。启动进入欢迎界面后白屏,安装重启后蓝屏报错。PE可以。高压条只有无线的灯能亮。
    初步判断应该是主板上某个保险烧掉了。检查F8没有问题,恳求各位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会是什么问题呢?新人小白,严重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发帖时报了个错,又点了一下,结果发成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