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卡C7维修

楼主(2014-06-16):
前几天接到一块联想G41的主板 能正常跑马 但是跑到C7就会卡住报警
在论坛看了好多关于相关的问题 没有解决 最后在百度上看到有人换了主板所有晶振  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开机跑码的 我也抱着死马医的心情了 没想到换上去果真跑码  最后客户拿回去了
水想没过几天客户抱过来说机子不稳定  这些我就发愁了  又上论坛吧  看到有人说C7是检测键盘鼠标  也就是PS2接口  我也测试了各组电压信号 都正常啊 后来没办法接着还是测吧  希望能找到不同的地方 结果不知道怎么测到一个点检测卡竟然跑码了
果断换掉PS2接口 换下来之后开机跑码 到现在也没返修
第一次发帖子 师兄们多多提点

网友A:
有时就是这样。有次不开机,不知道表笔点到哪里了,竟然开机了。你这情况,先应打对地阻个值,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B:
上次遇到一个跑c7做桥好的

网友:
卡C7好像 不是档键盘的代码,卡0B就是档键盘 的,我修了好几片跑0B就是档键盘的。不知道是不是测试卡不同代码就不同呢

网友(点评):
机器不同代码也会不同。

网友:
第一次见挡C7的代码,有学习了经验~!

网友:
看来下次遇到C7也得注意接口了

网友:
C7也多数都是桥,当然诊断卡不同,可能显示意思有所不同。

网友:
我上次遇见一个跑C7的 换IO后搞定!!!

网友C:
这个可能是各个测试有分别吧。。。 C7档键盘的少见点。。

网友D:
看的不太明白是PS2接口内部坏了吗?还是接口外部有问题,楼主测得那个点是哪里?

网友:
外部没问题 累不测试也没问题 但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检测不过 上面已经说了 测试全都正常 但是坚持不过 换了之后就过了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就是这样。有次不开机,不知道表笔点到哪里了,竟然开机了。你这情况,先应打对地阻个值,估计是虚焊了

虚焊倒是没有 很少听说PS2有虚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一个跑c7做桥好的

可是我也弄了桥就是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不太明白是PS2接口内部坏了吗?还是接口外部有问题,楼主测得那个点是哪里?

具体哪个点我也不知道 因为等我测完以后I已经看到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是各个测试有分别吧。。。 C7档键盘的少见点。。

实话说  我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点评):
是啊。。 平时看到这代码大多数都认为是过不了内存 或者是BIOS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我也弄了桥就是没好

c7 也有别的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