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魔剑A770+ 不出供电,求支个招

楼主(2014-06-16):
上电不跑码查内存代电不出来,管理芯片是U6103  查其1 和5脚供电正常,查7脚为0 于是跑线到一个小8脚 S3-B  中的7脚 由于没有这个芯片的PDF,查其S3-B的1脚有5V  3脚为2.6V 4脚为3.3V  于是把3脚飞线到7脚,这时候内存供电有1.8V ,上CPU还是不不跑码,发现桥供电没有,又是U6103管理的,跑线又到这个小8脚的中的5脚,人为这脚弄一个外接的1。2V上去试,桥供电出出来了,还是不跑码,郁闷中 这时候CPU温度都有一点点了,  看来没有配件情况下如何修好这板子,找完料板都找不到 这料  同行的,修不起价来。

网友A:
这个AMD的是先出CPU供电的我修过,你得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内存-cpu 桥 总线,有一个小芯片出的这些的基准电压的,SB-3但是我忘记了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楼主 果然是高手啊 。。。

网友:
应该是还有什么还没有找出来。。 跑下你飞线的线路看下。。

网友:
报价给同行,如果同意修就定回来,唯有先把这个8脚小IC换了才能断续,都不知道他的别的脚有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AMD的是先出CPU供电的我修过,你得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内存-cpu 桥 总线,有一个小芯片出的这些的基准 ...

那里会先出CPU供电的,内存供电都不出来,我还没有见过先出CPU供电的板子

网友:
相关的元件应该有相关的作用,人为的连线有时候可能会引起时序的先后顺序不对,而不跑码或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你应该修完内存供电后修CPU供电啊

网友:
换什么芯片啊!!你内存供电的en都没有,这个都是一步扣一步的,就拿时钟开启来说,他是利用CPU电压经过电路转换来的,你先跑跑内存EN线,你没有这个电压你怎么换芯片都没用,还有就是你直接飞3V到内存去开启,没有用的,如果都那么简单就不需要电路了,别把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
换 红色飞线 下边的8脚IC 好像是6260来的 修过这个板 通病是这个芯片坏 和 6103 坏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好经验!!

网友:
去同行那儿找料板拆吧,怀疑了就得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会先出CPU供电的,内存供电都不出来,我还没有见过先出CPU供电的板子

是我话没说明白,我说的先是指内存之后先出U供电,不过你别说哈,我还真的就碰到内存供电不出却出了CPU 供电的,还就是昂达

网友:
我印象中这个板的内存供电驱动IC的第七脚的1.8伏由一个8脚IC控制,还控制桥供电,提供一个3V经过822后给桥驱动,这个IC可以定货,2块一个,V星板常用的一个ICup6261

网友:
板子同行说不修了,报了七十块,估计同行报一百多

网友:
你得先把cpu供电修出来  AMD都是先有CPU电压

网友:
解决了说一声,学习下经验

网友:
S3-B问题

网友:
换 6261 吧 没别的法子

网友:
我的天啊,经验如此之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会先出CPU供电的,内存供电都不出来,我还没有见过先出CPU供电的板子

内存供电出了 就出CPU供电

网友:
高手,你敢在霸气一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