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雷击网卡坏,换网卡后开机掉电

楼主(2014-06-16):
联想G430雷击网卡坏,换网卡后开机不定时掉电,散热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在系统里 网卡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再检查网卡有没有装好及其周边

网友:
看下U口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声卡带换  是不是一样的 还是有差别   或者是换的时候把周边的小元器件弄的接触不良了

网友:
  肯定网卡旁边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那就只能先把网卡拆了,在开机看看会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