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520 不触发EC具体型号

楼主(2014-06-16):
修到一个同行的E520头痛问题,不触发;大家不要一看到不触发就是待机芯片D95280,BIOS程序等等的乱喷!这类问题不可能从同行那里到我手上的;首先同行已经换了两个待机芯片,两个EC芯片,刷过N次BIOS了;

到我手上具体坑人问题是,不装COMS电池,开机自动上电,一切正常;关机再开也正常;关机过十几秒,待机3V 5V消失后就不触发了,触发电流从0.01到0.02微动;没有3V_5V_EN信号产生,自然无法上电;装COMS电池后如果不自动上电就是不触发的情况;上家装的EC是NPCE885PAODX,说原装就是这个型号;电路图型号是NPCE795GA0DX,我手上有NPCE795PA0DX,换上后现象一样;一点不同的是休眠功能不对,亮机后一休眠就掉电关机了;所以基本上肯定这两个型号不能完美代换.

最后求同行帮看E520 EC具体原型号,谢谢!

回复正确型号的我给你加10分
补充一下:正常情况下E420 E520的机器在通电瞬间会产生3V 5V待机电压,一两秒后消失;我的机器是在电压没有消失前马上开机可以正常亮机,不然就是不触发的情况,现在发现EC电路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望各位高手给讲解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沉的好快啊!没有人修到E520的机器吗?

网友A:
e520 板子号是10282-3   ec   npce795la0dx  2221b001-aa2是的话,lz送点下载分哈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23.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e520 板子号是10282-3   ec   npce795la0dx  2221b001-aa2是的话,lz送点下载分哈

我的板号是:LGG-1 MB
            10292-3买了一片NPCE795GA0DX,装上现象一样的;求思路啊!

网友:
我的是LGG-1 MB 10292-2 EC NPCE795GA0DX 楼主的有可能是南桥问题,具体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那可以说明这2个EC是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这个机的网卡也是容易坏,直接连3V的,还有D95820这个芯片新的很多是假的,最好去换原装的

网友:
芯片买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