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惠科HKC1900液晶显示器开机48个小时后突然花屏

楼主(2014-06-16):
求助高手:前几天接修一液晶显示器:HKC1900  ,送修人在介绍故障时说:此显示器开机超过两天就会花屏,于是送来维修。经过几天的开机测试,的确如此,当开机48个小时时突然花屏,隐约可以看到桌面,大片条状花屏(不是显卡的原因)。立刻重启,屏幕一亮还是花,但可以看到开机背景桌面也可以看到,但就是花屏。关机5分钟后在开显示器就正常了,一直测试过了40多个小时又花屏了,什么原因?是驱动板还是屏电路的原因?

网友:
驱动板
逻辑版
主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是驱动板  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 如果换了还是花就确定屏的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