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标准时序图

楼主(2014-06-16):
谁有AMD标准时序图贡献一个

网友:
AMD应该没有什么标准 的时序,不同的板子,不同的芯片组都会不同,
所以你可以多看看图纸。大体上是:内存 CPU 桥  总线

网友:
时序老头疼了

网友:
同求 标准的上电时序 找到了吗 哪位高手有呢

网友:
AMD的时序能乱死你了

网友:
直接百度,inter上电时序

网友(2014-11-18):
论坛上很多,自己去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