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检测位置

楼主(2014-06-16):
g31主板温度检测高,想知道温度检测是要北桥芯片内部,南桥芯片内部,还是在IO里

网友:
这个跟CPU座,IO都有关,你要先看一下,BIOS里面温度是多少,然后实际上温度到底有没有那么高。真有那么高的话,就是CPU那边的问题,如果是误报那就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IO 或者是在CPU那边

网友:
lz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