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刚修好的明基本掉电

楼主(2014-06-16):
板号 JR1,
客户说使用中突然断电后就无法开机了,经加电测试开不了机,接可调电源电流到0.08 掉电。应该是部分电路缺电压或者是短路所致。找到图纸看上电时序应该是没有+1.8VSUS所致。

搜索+1.8VSUS是由哪里发出的,经过搜索发现是由芯片TPS51116REGR发出,

下面来看一看TPS51116REGR芯片是如何工作的:

在TPS51116REGR芯片15脚有5VPCU提供供电,而6脚也是同样的电压(5VPCU),经测量有5V电压。14脚通过电阻PR24连接到5VPCU 。测量PR24两端发现PR24靠芯片一侧无电压而另一侧有5v电压,找到问题所在了,遂测量PR24,发现PR24短路阻值无穷大,在别的板子上找到一个更换,完成后加电测试电流起来了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思路准确,秒杀维修。每天多来几台就发了。

老三你不是也是高手吗?

网友:
两下又给你秒杀了一台明基了。。不错啊。。

网友:
PR24 坏至开不了机。。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方便 顺利 快速。。。

网友:
最喜欢这样的机器,修修电压,就可以赚钱

网友:
好学习了!!!!!

月饼 -10 请珍惜帐号。

网友:
这么快锁定故障,技术是刚刚的

网友A:
楼主没有测量怎么判定1。8V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测量怎么判定1。8V没有出来?

开机后的电流,在对照时序图。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也是实力的证明

网友:
顶起。俺就是不会判断这种情况是缺哪个电压

网友:
楼主这么好的经验。。这么快就给你解决了这台机。。看来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没图纸就得量瞬间电压了

网友:
神马缺电压最好修的说。。。

网友B:
不知道这些图纸资料哪儿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些图纸资料哪儿都能找到。。。

论坛就有啊图纸。

网友C:
楼主的经验真强大,看时序就和电流 表就能猜到哪个电压没有,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境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经验真强大,看时序就和电流 表就能猜到哪个电压没有,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境界

只要坚持认真的学习,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这才叫经验呀,直奔主题,赤裸裸的挣钱诱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坚持认真的学习,用不了多长时间。

重要是实操,好少有笔记本来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绝对秒杀

网友:
看电流就知道缺哪个电压,好强大,秒杀的节奏

网友:
只要维修思路正确 方法得当,故障很快解决,楼主不错!

网友:
这样的机器修着舒服

网友:
掉电的机器又是后有些难修  支持 学习了

网友:
看电流就知道1.8V没出来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学习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