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r 0.9 不开机

楼主(2014-06-16):
SONY SR MBX-190  的机。通电后电流0.9几。各个电压正常,复位也有。南桥换过,BIOS换过,无果!求指点!

网友:
只能换板子  了

网友A:
马搁币,最后同事换了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搁币,最后同事换了北桥好了

复位不跑吗 换北桥好的???

网友:
难怪你会开骂.就剩北桥没换而已.结果是北桥阿

网友:
吹一下显卡,看电流有没有变动

网友:
0.9一般不关南桥   看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