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7H55-m

楼主(2014-06-16):
主板反复断电重启   复位脚只有0.64v   24pin一个3.3烧断了接上还是不行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14-6-19 13:04):
板子已修复 连接reset供电角的一个104的电阻坏了 拿掉就能亮机

网友:
是不是电源烧了。。

网友:
我也有几块这个板子,不过不跑码,换了IO还是不行,BGA也打过,还有块是挡1D60码,没辙。。。

网友A:
104电阻坏在哪个位置啊,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点评):
应该是电源接口那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04电阻坏在哪个位置啊,上个图来看看。

连接reset,的怎么会在电源口那里呢?

网友:
复位针脚电压偏低是不,那就要查复位针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reset,的怎么会在电源口那里呢?

104应该是给Reset做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4应该是给Reset做上拉的

复断电重启   复位脚只有0.64v   24pin一个3.3烧断了,如果复位脚只有0.64V的话,104是上拉电阻的话,104电阻应该是阻值变大了,104阻值变大正常应该不会导致24PIN烧断,照常理来说应该也不会反复重启。

网友:
104电阻是哪个位置的。能告诉一下吗?我手也有个这样的板子,这样的问题。

网友:
周围只有一个104的排阻,排阻确实与复位针相连。我的板子故障看似一样,但是复位针上有2V电压。

网友:
104电阻在哪?

网友(2016-09-16):
应该在复位开关针附近……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现在拿到板是那个问题 直接就是搞那里

网友:
去找一个叫ME_PWROK的型号吧

网友:
在哪个位置,刚好有一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