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主板代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16):
手上有一个希捷160G硬盘,数据线接口坏了,由于换接口麻烦,刚好手上还有个希捷500G坏硬盘,主板是好的,这两块硬盘主板能代换吗,本人小白,坐等大神帮忙

网友:
电路板上有条码,对上条码,把坏板的BIOS换到好板上。

网友:
换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
在维修硬盘当中,换板是最简单啦,(不管是多大的盘)只要是硬盘电路板上的板号相同都可以代换。还要把坏板的BIOS换到好板上。就要可以了,原来的数据也是不变的。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应该是挺容易的,没有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