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I 加点不显

楼主(2014-06-16):
今天手上接到一台IBM T410i 能通点跑吗 就是不显 论坛很多都说是显卡问题 加焊后还是不显 哪位大神教教...

网友:
看看电流表,多少,内存换个示波器看看波形,是不是显卡要确定

网友:
不行就换显卡试试呗。。。。。

网友:
内存换换,放放电,也有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显卡坏了吧

网友:
先都量一遍主板的供电是否都已经正常了。。最考虑换显卡吧。。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慢慢查吧

网友:
如果没有招了  就刷个BIOS 记得放放电  试试

网友:
屏线没接好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