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24b370h 程序

楼主(2014-06-16):
三星  原机读 s24b370h 程序

网友A:
机器型号多少?最好主板板号也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型号多少?最好主板板号也标上

机器型号就是s24b370h   板号不知道是哪个。同行拿来说用用会黑屏,测了一下没见黑就是按开关不起作用,正好有一台修不好的三星,直接换开关板了。

网友:
0.0  楼主这程序是从板子里读出来的吗

网友:
三星的程序,有时要按屏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