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仁关于索尼VPCEG-111T显卡问题

楼主(2014-06-16):
昨日入手一台索尼VPCEG-111T的机器,是个二修机,故障是开机不显示,拆机后发现显卡动过,根据电流5次跳变,最后停在0.9A,似乎是不过显卡,接内外屏均不显示,在坛子里面搜索找了一张图纸,但不太一样,有很多地方对不起来,刚好手头有这个显卡,于是呼换后故障一样,期间刷了2个BIOS,故障还是一样,但各大供电正常,根据图纸标示显卡型号是N12P,但机器上带的显卡型号是N12M,于是怀疑显卡被上一维修哥动了手脚,麻烦各位正在修的各位老兄,提供一下显卡上标示的正确型号,不胜感激!急在线等。。。。。。
主板销售编码写的是VPCEG38EC   型号:MBX-250  Z40HR MB   S0203-2    48.4MP01.021,实物图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0042

网友:
没有正在维修的师傅吗?举手之劳,感激不尽!别沉了自己顶起!

网友:
显卡型号没错,我的和你的现象一样,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故障已修复,其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根据图纸,但不太一样,测试显卡背面一个电感(修复后测试实际电压1.1V)坏了,估计是做显卡时温度过高损坏吧,换后OK,,楼上的这位仁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上淘宝找这个主板  放大图片看看啊

网友(2014-07-26):
应该搞个图片说明一下 就完美了  呵呵

网友A:
楼主   是哪个电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哪个电感呀

很抱歉,机器早就被客户取走了,这个电感就在显卡主芯片背面,没实物我也提供不了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