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5G41T 主板 循环跑码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6-16):
华硕95G41T 主板 循环跑码 求高手解答    一开机 就跳 D0 98 一直都是这样 插不插内存 都一样 的跳  BIOS 旁边的 822 换过了 还是一样  想请教兄弟们一下 这是 哪里 的问题 BIOS 刷过了 还是一样 请看图

网友:
台式机主板坏了就直接换吧,修跟换钱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bios线路和南桥都查查……

网友:
测测电压,换个U,不行就换班

网友:
看代码像是过不了内存。。着重查下内存方面的电路看看。。

网友:
内存的供电 时钟都正常了吧。 SPD都有电压吗??

网友:
BIOS旁一822的排阻,看下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看看断线没,上午我修了一个主板客户自己换电容把电容旁边的细线给弄断了两根,就是乱跑码,接上就好了!

网友:
通病822排阻虚焊

网友:
查下SPD 跟SMBDATA  CLK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吧……

网友:
感觉有什么信号没有起来,重点看一下IO和桥

网友:
修过换I/O旁边的472排阻好。

网友:
可能还有别的排阻坏的

网友:
此板 已修复  现上传 图片  愿所有的兄弟姐们 天天发财  感谢  帮忙 谢谢  此板 是IO 旁边  472 排阻 坏

网友:
我也见过这样的,短接复位就过了
你试试?

网友:
直接换吧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