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待机0.001无3 5v维修

楼主(2014-06-16):
客户送来说不开机了  插电一看待机0.001 心想应该是没有待机  于是拆机目测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 也没有被修过的痕迹
还是个处女   既然是处女 那就开始干啊 插上多功能电源 一辆 果然没有3v 5v 没有电压 第一动作先打阻值 发现有一个电感000 短路了 现象前两天打雷了是不是网卡被命中了把网卡拆下故障依旧 不是在焊上吧   下了个图纸一看是3v 短路   于是把电感翘起来 一量是后面短路  也没有明显烧的件 心想来个简单快捷的办法吧 那就是传说中的烧鸡大法电压调到3v 一阵乱摸 摸到 隐私部位 感到手一热 掀开黑色丝袜故障找到 是一个电容发热红圈那个

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只是想大家碰到这台机器 一样的故障时 快速维修 快速拿到钞票  图纸也发上

网友A:
雷击的板子,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怎么就遇不到 这么好修的板子呢?

网友B:
楼主太幸运了,我修的板都是动大件的,没有这么好修的,赞一个

网友:
楼主修板厉害,文章写的也蛮幽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幸运了,我修的板都是动大件的,没有这么好修的,赞一个

其实现在的主板一般是电路故障多,真正坏芯片的比较少,因为保护电路设计的很到位了。如果动芯片,一般都是虚焊,或芯片本身不良引起。或严重的雷击!

网友C:
只坏个网卡,和电容。。  这个质量不错啊。。。

网友:
雷击的没有烧糊的么

网友:
可以学习,学校。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遇到这样的故障简直是捡钱,不用 花脑筋做舒服了,呵呵

网友:
写得不错,有水平,看了能开心一笑。

网友D:
楼主报了多少价格啊。。。。。。。。。。。

网友E:
雷击的板子,很少这么简单就搞定的!

网友F:
待机0.001怎么还叫没有待机,是不触发吧

网友:
这样的机器也太好修了吧,楼主好幸福啊,我有一次公共点短路,我烧没烧出来,我直接来个5A直接就烧好了,现在也没返修,应该是PCB板被我烧开路了,就好了

网友:
   运气这么好   我碰到的都疑难杂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板子,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哥你看完再回复  网卡没事  没雷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只坏个网卡,和电容。。  这个质量不错啊。。。

网卡没坏  开始只是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报了多少价格啊。。。。。。。。。。。

150元 摸一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雷击的板子,很少这么简单就搞定的!

看清我写的文章 网卡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0.001怎么还叫没有待机,是不触发吧

开关上 都没电压   0.001可能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H:
请问怎么快速判断电感哪一端是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卡没坏  开始只是怀疑

哦。。只是坏了个电容。。坏的东西还真少。省了不少成本啊。。

网友:
这么好的板子我怎么遇不到啊,我遇到的都是二修机啊。。

网友:
雷击只烧了个电容,很幸运呀

网友:
这不可能是雷击的,雷击不可能就坏个小电容

网友:
对待处女板的方式很正确.小心翼翼

网友:
楼主有必要转行了,很有才呀

网友:
精辟!!!不过楼主命不错哦→_→没有其他烧毁原件

网友:
楼主幸运,我又遇到的雷击板子基本都是网卡 ec  必须换的、基本没遇到过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怎么快速判断电感哪一端是后级

你把电感撬开 你量上管的s级下管的d级 如果撬开后和电感导通 你撬开的是后级  如果不相连你撬开的就是前级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啊。

网友I:
LZ的维修环境好像也不咋地,挺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的维修环境好像也不咋地,挺脏

哥那不是脏    是时间长了 风枪把桌面吹煳了

网友(点评):
开个玩笑而矣。。。其实,我做维修多年,也是很脏很乱的,身边缺少个人收拾,呵呵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真的是烧过的

网友:
LZ的摸一摸,赚大发了。。呵呵

网友:
修的可以,不错

网友:
最近修的机子,没一台像楼主那样好运。

网友:
如果是雷击的,坏了个电容,这雷太小气了

网友(2014-07-16):
继续努力啊   期待你还有更好的经验来分享

网友:
多谢LZ分享,今天碰到一台和LZ说的一样故障的Z360。再次感谢!

网友:
电容实际维修中坏的多呀。

网友(2014-08-26):
短路的板子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图纸下载下来了,有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