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_4201P

楼主(2014-06-16):
待机0.01不能触发,没有3v5v,公供点电压从19v慢慢下降到13v什么问题呀   需要帮忙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步步来,先把公共点电压修出来,我之前是一路一路断开看是那路把公共点电压拉低的。

网友:
先修保护隔离吧 保护隔离修好的话 说不定 就修好了

网友:
修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后级短路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