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运行几个小时后老是自己断电,是电源问题吗?

楼主(2014-06-16):
我之前的配置: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E8600 @ 3.33GHz
散热器  酷冷至尊猎鲨V200
主板        华硕 P5KPL (英特尔 P35/G33/G31/P31 Express - ICH7)
内存        4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500320AS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S 250 ( 512 MB / Nvidia )
显示器        冠捷 AOC9801 AOC 980Vwx ( 19.1 英寸 )
光驱        华硕 DRW-24B3ST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662 @ 英特尔 82801G(ICH7) 高保真音频
网卡        鈺硕 L1 Gigabit Ethernet 10/100/1000Base-T Controller / 华硕
电源:航嘉(Huntkey)冷静王钻石VISTA版  额定功率:300W
UPS     科工达 pro2100 最大输出 220v 3A 生产日期:2002年4月27日

以前一直没问题。
后来换了个全塔机箱,同时换了个电源:至睿 睿擎 电源 额定600W PRO 82+

才用了一个星期,电脑开机用到3到7个小时就突然断电,然后我再按电源键开机,上电2秒,风扇才开始转,它又断电,第三次开机却一点都没有,没办法,过了一个小时重新关开UPS开机又正常了,等用上3个多小时,它又自己断电了。
至睿 睿擎的电源是不是不行啊?

换电源吧。。
楼主怎么还用UPS电源啊。
有条件换个电源测试下。。
估计是电源或者是内存问题

网友:
用软件测测温度

网友:
排除温度没问题后,可换电源来测试一下

网友:
正常的情况可以用 魯大師查看下各个配件的温度。。

网友:
附加问题1:有没有办法或软件可以测量电源内部及内存条的温度?
附加问题2:淘宝上如何能买到正品的长城电源?

网友(点评):
不如上京东购买安全些

网友:
建议用长城电源,你可以放心大胆地24小时工作。

网友:
感觉你新换的那块电源有问题。
建议你先别用UPS,直接接市电,同时查看温度,不过个人觉得温度的可能性小些。。

网友:
换电源来测试一下最简单

网友:
首先,去掉ups,其次看看CPU风扇是不是换机箱的时候动出间隙了!最后换个电源 代换法排除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好电源